[笔记本电脑]
+NVVDDS供电是显卡的什么供电?

楼主(2024-12-31):
有显存供电,显卡核心供电,这个+NVVDDS是什么供电,有无大佬用中文解释下。

网友A:
+NVVDDS不就是核心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VDDS不就是核心供电吗

那+NVVDD呢,既然名称不同,肯定定义不同。两个都是给核心供电的不假,但是不是同一组。

网友(2025-02-07):
看原理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