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08 VER 1.0 换CMOS电池后不触发

楼主(2025-01-01):
客户反应由于自2024年9月底以来大A行情活跃,于是拿出多年未用的电脑准备大干!结果经常在早上开盘时间开不了机,有时折腾到能开机时,已经中午收盘了。虽然很生气,但事后还是很庆幸,多次避开了套牢的风险。由于对2025年还是充满期待,还是让我把它修好能稳定使用为佳。
先测CMOS电池,电压严重不足。不加思索就换上新电池,这下好嘛,完全不触发。当然不慌,打开点位图开测

无电压
从电池开始查

好嘛,竟然从这里就没有电压
最终原因嘛,竟然是电池座正极生锈导致,哎

最后祝天下所有维修人2025年万事如意,平安喜乐!

网友A:
厉害,这是今年准备大A翻番了。

网友:
抓紧时间修机赚钱今年没多少时间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是今年准备大A翻番了。

三寸之舌,三寸之台,三寸之心,做好维修更实在些!

网友:
同款VBAT漏电。

网友:
这么神奇的码

网友:
rtc不是双路供电的么

网友:
这么简单,抄股保赚

网友:
哇靠,在俺们大东北,这个情况基本上不会发生

网友:
小问题一个

网友:
小问题。大故障

网友:
这主板就直接扔垃圾桶了,不值钱,没必要修了

网友:
闹半天都是四氧化三铁惹滴祸

网友:
难道3V待机电压也进不去南桥?

网友:
确实,老主板修工钱都不够了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主板3v电池漏电快的故障,请问你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能给我一份图纸和点位图吗?邮箱 jdahz2009@163.com ,我的机器是电池漏电太快,测得电池出来的1k电阻有0.4v压降,因为积分不够,论坛中的没法下载,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主板3v电池漏电快的故障,请问你是如何检测的?

换了对二极管,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对二极管,没有解决。

我用表测试二极管没问题,再说手头也没配件,看了帖子说的通病,把那个电容去掉了,再观察一下吧。最起码现在每次开机不会进提示 按F1,F2的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对二极管,没有解决。

能否给我一份点位图?我是新手,积分不够。邮箱:  jdahz2009@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对二极管,没有解决。

哪个帖子?哪个电容?

网友:
我可以学习下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能给我一份图纸和点位图吗?邮箱  ,我的机器是电池漏电太快,测得电池出来的1k电阻有0.4v压降, ...

解决了吗?

网友B:
应该是解决了,去掉通病说的电容后,每次开机也不出现按F1 F2的界面了,通过几天观察电池电压不下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解决了,去掉通病说的电容后,每次开机也不出现按F1 F2的界面了,通过几天观察电池电压不下降了

几天没开电脑,今天测的电池电压降了0.03v,感觉还是不正常,应该是有电容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天没开电脑,今天测的电池电压降了0.03v,感觉还是不正常,应该是有电容漏电

开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