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051P通病维修

楼主(2025-01-01):
LA-K051P通病维修:下图有升压20v。(此电脑升压电路容易出问题,此主板升压已经有20V,排除了充电口和升压芯片的问题)不插电池公共电压12v多点正常,插上电池公共点16.8V到17V也是正常的,
按开关键查,查PL501有5v  PL301有3.3V
下图位置对地值为零(由pl502供电的USB 5v)

直接拆掉上图的三个电容,有一个是坏的,(或者断开PJ502)看看那边短路,)更换了就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款不是低温锡吗?好像修到的都是隔离虚焊了 ,电容的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哪里的三个电容图??

网友:
哦,发在二楼哦

网友:
电容坏就是送钱了,喜欢这种故障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故障,先收藏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通病完美

网友:
遇到借鉴啊。。。

网友:
大神技术真的不错呀!

网友:
没用烧机大法?

网友:
电容短路是最好修的故障了吧。

网友:
电容不坏  就危险

网友:
真有那么多通病么

网友:
没看见三个电容

网友:
哪三个电容,没看出来

网友:
最喜欢电容坏的,,,,,,,,,,,,,,,,,,,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