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掉漆

楼主(2025-01-01):
原来以为植球最难,现在发现这才是恶梦,连搞三个都这样,是bga温度高了?

网友(点评):
把绿油图钢网上 用钢网对准焊盘

网友:
失败是成功之毋! 慢慢来!小伙子

网友A:
温度太低,硬拖焊盘这会这样,可以用风枪辅助拖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太低,硬拖焊盘这会这样,可以用风枪辅助拖锡

我拖的时候下面用的加热台

网友:
有些板容易掉漆

网友:
绿油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拖的时候下面用的加热台

手法不过关,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