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3060显卡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25-01-01):
故障现象:华硕TUF-RTX3060 -O12G-GAMING显卡无显示,键盘灯可以熄灭说明主机正常启动。
显卡用集显搭建环境无法测试,系统中显示43错误。无法初始化显卡。而且 GPU-Z软件检测不到显存类型和大小以及bios版本号 测量显卡上电压都出来了。准备刷BIOS测试。结果刷了还一样。测量bios芯片各脚电压。发现其中一个

芯片一脚异常。测量发现外接电阻无穷大,没图纸。找了个10k电组更换后显卡修复

网友(2025-05-24):
那个电阻就是10K的,可以参考另一个BIOS芯片同位置的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