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电路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5-01-01):
万用表二极管档位,红笔接地,黑笔测L1数值179,L2数值149,L3数值1,是不是有问题?L3短路了

网友A:
大概率U1驱动芯片坏了。运气好可能只是c9或者d2短路

网友:
可以先低电压烧个鸡看看

网友:
找一块好板把U12换过去,不行就是盘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U1驱动芯片坏了。运气好可能只是c9或者d2短路

c9和d2量过了没有短路。L3一脚连到U1,把U1拆了再量L3还是对地短路,多层板的看不到L3另一脚连到哪里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什么问题不说直接修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不说直接修板?

通电不识别硬盘。实在想弄清楚,就把盘体打开了,发现磁头损坏,盘片有划伤,没得搞了,电路板应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电不识别硬盘。实在想弄清楚,就把盘体打开了,发现磁头损坏,盘片有划伤,没得搞了,电路板应该好的

磁头损坏,盘片划伤电路板是无辜的

网友:
这个估计不好弄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磁头和盘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