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联想IH8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5-01-02):
测量PCIE10pin没有3.3V,U33这个芯片2,3,4都是5V,6脚没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应该怎么排查呢

网友:
拆掉C520电容后不补,试下解决没有。

网友:
解决没有 路过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不触发应该先查待机条件吧,查晶振起振没有,io的s3,s4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