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Thinkpad反复重启

楼主(2025-01-02):
机器已修复返还给客户,补发维修总结,型号没记,供参考。
进水位置在右上角开机键附近,进水第一时间就拆机吹干主板,过了半天装机,开机没发应,放了两三天送修。
拆机,无明显氧化,测量各大电压点没有短路,接可调电源,跑到0.6-0.8反复重启。
断开电池,依旧,断开cmos电池,硬盘,键盘,网卡,依旧。

断开USB板,正常了,看来是小板氧化了或者是开关短路了,类似一直按着开关机键不放。接着拆,usb小板很干净,usb小板还连着一个开机键小板,拆开,开机键小板氧化了。看来要换这个小板了。

开关键两端300欧,一端接地,一端接三极管,洗板水洗干净,依旧。风枪吹下三极管,刷干净三极管,刷干净三极管下pcb,刮干净三极管的三个引脚,装回三极管,开机键两端无穷大。

装机,开正常显示,进水机,各功能测一遍,充电,网络,键盘,usb,开合盖,风扇,都正常,娱乐大师压力测试也没问题。
交差。

网友:
帮顶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257895544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32626268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426925987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50494006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58169581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63202744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68026195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749467956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80483276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859358746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90088235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960415235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404516639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4112275277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420035564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05363294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06034382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08380569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09515654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122838946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13835789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3151360237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465585706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466631660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467302748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468015780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18346868686875

网友:
也算是实际维修经验,谢谢供大家学习

网友:
霍尔元件出问题也多

网友:
角落上那个应该是霍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