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CREM-WFG9板号75615_1_12灰屏怎么修

楼主(2025-01-02):
华为CREM-WFG9板号75615_1_12用完电池的电后 自动关机后再开机就没有背光了,可以隐约看到字幕,充电后开机也是没有背光了,拨电池后 再插上又可以开了,有遇到过吗?

网友:
看看保险 屏幕供电

网友:
查背光条件

网友:
道理上如果是保险电阻问题应该不会拨电池后插上,又能开机显示吧,还在研究中

网友:
只要电池有电就不出现这种情况,一旦电池用完电后,开机提示电量图标后,再放一段时间,插适配器再开机,基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