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坏”主板

楼主(2025-01-02):
网上闲逛,发现江苏老板叫卖一张主板华硕 B85-PLUS R2.0,我只是听说,没有亲眼见过双显卡的主板实物,成色还不至于伊拉克。
老板再三说是坏的,能亮,不断重启,三十包邮,要了,当看看热闹,练练修主板手艺。

快递到货,牙刷清灰,除锈剂喷喷铁件,光亮啊,纽扣电池换个新的,上集显CPU,接双显示器,风扇,内存条,启动,正常进入系统。

电脑概览

电脑型号    华硕 All Series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CPU    英特尔 Pentium(R) CPU G3240 @ 3.10GHz 二核
CPU温度    24°C
主板    华硕 B85-PLUS R2.0
内存    8GB(1333 MHz / 1333 MHz)
主硬盘    128 GB (Maxsun 128GB SSD)
显卡    英特尔 HD Graphics (112 MB)
显示器    ENC2190 S1902 (19.3英寸 / 32位真彩色 / 60Hz)
声卡    瑞昱 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
网卡    瑞昱 Realtek 8811CU Wireless LAN 802.11ac USB NIC

用了十来天,靴子今天落地了,重启,五秒周期,怎么回事?
网上看,有高手说两个处理
1. 换个芯片
2.焊接移动三个电阻

网友A:
这个方法是因为ME电压不正常的时候使用的方法,别的问题不适用。

网友B:
移电阻那个方法好像是南桥ME模块供电出问题才用的。

网友:
后来肿么办咧?

网友C:
然后呢?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是因为ME电压不正常的时候使用的方法,别的问题不适用。

临时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电阻那个方法好像是南桥ME模块供电出问题才用的。

怎么会有这种方法?将就对付?

网友:
正在苦苦思考

网友D:
你主板和人家那个型号都不同,你移毛线啊

网友E:
桥的可能性最大,如有多通道示波器查挢供电与内存掉电次序,没有就换桥供电芯片,直至换桥。

网友F:
你的主板跟视频里的主板不是一个型号,那么电路肯定也有差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主板跟视频里的主板不是一个型号,那么电路肯定也有差异的

谢谢,仅仅是参考,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G:
实践出真知,多试试就就会了

网友:
重启可能有两种原因,桥虚焊或者IO的毛病,先加焊一下南桥吧。移动电阻那个是针对B85PRO GAMER主板的ME供电故障的,你这块板子的ME供电电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桥的可能性最大,如有多通道示波器查挢供电与内存掉电次序,没有就换桥供电芯片,直至换桥。

新年好,还得有示波器啊,看看示波器行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践出真知,多试试就就会了

小白初学者,先从CPU供电电路琢磨

网友:
有个电压不稳或者没有,测各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主板和人家那个型号都不同,你移毛线啊

我的捡漏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呢?修好了吗?

工作正常时候,双显卡留念....

网友H:
桥虚焊,电容问题,查波形

网友:
换掉q803 804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虚焊,电容问题,查波形

看来,对于维修,示波器很重要啊

网友I:
自己弄来消磨时间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己弄来消磨时间的么

也算是学习动动脑筋.....了解维修电脑行业,昨天网购了个CPU假负载,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个东西,看看...

网友J:
1.05V桥供电问题,这玩意通病,不要钱就能解决

网友K:
这板子费那么 多时间 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1.05V桥供电问题,这玩意通病,不要钱就能解决

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板子费那么 多时间 干嘛

谢谢,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慢慢琢磨之中......

网友:
新年同喜同乐,24针电源开始....

网友:
小白初学者,先从CPU供电电路琢磨

网友:
把开启  PG  温控都拆了!好用就好用  不好用就放弃吧

网友(2025-02-24):
能亮机,好整。
多半是供电芯片那的问题。测测分压电阻这些,VRMPG,
感觉用不着示波器,好几K的东东,买来干啥
哪天你又不想干了,示波器吃灰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