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 rev1.00,风扇转不显示

楼主(2025-01-02):
华硕B85M-F rev1.00,风扇转不显示,测量各电压都正常Q801-Q804,三个三极管和一个场管都换了还是不显示,求助大神们

网友A:
再仔细查 还没有查到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核心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试了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查 还没有查到

谢谢,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查 还没有查到

谢谢再查查

网友B:
桥工作正常吗,有没有正确抓取BIOS,还有io芯片也要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工作正常吗,有没有正确抓取BIOS,还有io芯片也要检查

没有示波器,还是很感谢你的回复,再检查下

网友C:
smbclk电压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2025-02-22):
引用 网友C:
smbclk电压没有,对地短路

S-SMBCLK-VSB,这个电压没有,跟桥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