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代u平台NVME硬盘装系统蓝屏

楼主(2025-01-03):
一杂牌工控机,8250U处理,NVME硬盘装系统,装系统的过程会自动重启,重启后还不能继续安装,会出现假死(键盘灯会亮按键无反应)停在启动界面,必须关机后再开机才能继续,好不容易装完系统,进系统后一分钟左右就蓝屏,蓝屏信息如下图。
更换另一块好的在别的电脑上正常使用的盘也是一样,排除硬盘问题。
DDR4内存检测过没问题,也从笔记本电脑上拆一条内存试,也是一样,排除内存问题。
拆掉nvme盘,换SATA盘装系统,一切正常,怀疑NVME是不是不能做系统盘?
将nvme盘清空,插上,从SATA盘启动,结果直接卡的超慢动作,连系统都进不去,因此,初步锁定nvme接口有问题。
nvme接口是直接挂在cpu的pcie bus上,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查和维修?
工控机版号:GSKL9-14x13-DDR4-VERB。见附图。
另外也有怀疑过bios设置的问题,尝试着调整了一些设置均无效,我有将CPU和PCIE总线的bios设置拍照了。
在网上也没搜到任何资料,甚至连是哪个品牌的都不知道,有高手能指导下吗?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没人遇到过了

网友:
顶顶,不能沉,网上也找不来相关的资料,看来是个小作坊做出来的板子了

网友(2025-02-07):
闲鱼有人卖维修方法,20元/台,你可以看看。这个小主机装PVE系统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