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81M-D R2.0 不触发

楼主(2025-01-03):
说实话主板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直接说给客户换一块。无奈客户想考验下维修技术论坛搜了下也没类似案例,没多少技术含量,权当记录。主板上电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电源接口侧 pson 信号没拉低,io 侧有信号跳变。打开图纸找到这个位置,三极管一个没有,焊盘也没露出来,电阻位置也空着,不清楚是本来就没有还是撞掉的直接补一坨锡上去,居然可以触发亮机了

网友:
可能是旁边三极管

网友:
那里本来是有0欧电阻的,应该是腐蚀掉了,这个板的通病。

网友:
看电路板上的样子应该是有一个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