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90PW01 分辨率问题

楼主(2025-01-03):
一片友达的M190PW01 V0/V1 屏,分辨率默认是1440*900
某次恢复一体机主板BIOS后就这样了只能显示原先画面的四分之三,各种分辨率都试过一样,
一体机换了个屏幕正常了,这个屏就一直这样,屏上程序也刷过,没变化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既然是恢复BIOS设置造成的,那BIOS中会有相应的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恢复BIOS设置造成的,那BIOS中会有相应的设置吧

集显方面的设置都试过了,没变化,这个屏放到别的机器上也是这样,它好像是把自己认成一张1920分辨率的屏了,屏本身是1440,可是用1920分辨率可以显示而且效果还是最佳。。。。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点评):
感谢啥啊,我都是来求助的

网友(2025-03-11):
我这片屏也是,原来一台山寨一体机屏坏了,用这个屏换上,也是这样显示,换个通用板点屏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