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0不显示

楼主(2025-01-03):
七彩虹1060供电都正常,接显示器灰屏没图像。用mats 集显模式测显存 ,是下面的画面  ,请问是不是mats操作不对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1 坏了。。。。。。。

,如果方便的话,说下为啥是b1,感谢

网友:
b1报错数值最大换b1

网友:
10系显卡可以盲测 可以测出准确报错显存位置

网友:
更换后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说下为啥是b1,感谢

这都不懂的你软件怎么来的

网友:
B1报错最大,这种会连带着读写全错的是颗粒微短路拉低电压了才会这样,换一个颗粒不行那就要考虑核心了

网友:
有一比1060  6G

网友:
先换b1再说,大家都在说b1有问题

网友:
背光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2025-02-13):
这什么显存检测工具,可以发我一下吗,我的上次换了显存,加焊了核心,现在又灰屏了,不知道是不是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