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可充电、放电但百分比不变故障修复一列供参考

楼主(2025-01-03):
某星GL63,8代16P5主板

故障描述:

插电源有充电动作,电池格子变化,但电量百分比不变;电池有电可以放电使用,但百分比也不变。判断:不能读取充放电一定时间后的电量,百分比不变;只能读取插上电池后的首次电量及首次百分比。

客户曾经使用小技巧让关机能充电再使用,百分比能显示充电后的电量:
        -->关机,D壳小孔插入细针复位一下可在关机状态下充电,开机不充电。

接手处理:

1、开机,电量255%
      判断有可能电池饿死了,插到好的同台笔记本,正常充放电;

2、故障机换好的电池,百分比依旧不变

3、拆机,量电池信号2个脚,相差30-40,正常。

4、查隔离MOS管和充放电MOS管,阻值正常,且与好主板对比误差不大

5、那么要么充放电芯片要么EC,先把EC清空,重启,电池百分比依旧不变

6、查充放电芯片及周围电路,没发现阻值异常;换24780S 充电芯片,故障依旧不变

7、一下没思路了........

8、好吧,再看看主板,这一看,发现异常处:
   -->背面左上部有个芯片及周围腐蚀了,目光一直在充放电芯片周围转,没发现该处异常,客户也没说进水。

   -->U18, 查图纸是EPF021J ,有多路LED输出,还有BATCLK_M、BATDATA_M两个电池信号交流脚,判断是键盘灯光控制芯片

9、将腐蚀电阻电容换了,芯片也换了,PCB板补上腐蚀线路,再开机,能显示充放电后的百分比了。

总结:
键盘灯控制芯片腐蚀影响了电池信号读取,导致百分比不变。

网友:
高手,学到了,这种问题 下次就得多观察

网友:
进水腐蚀的主板

网友:
主板拆出来先仔细扫几遍,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样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好在是进水了

网友:
师傅技术好,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碰到个充电灯光控制那种,进水腐蚀,电池能充电不放电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感谢分享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种太少了

网友:
进水主板的故障真是奇奇怪怪

网友(2025-03-12):
跟我一样,不充电就总是修充电这一块跟隔离,其他地方不注意,维修还得仔细管擦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