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350M MORTAR使用高端U点不亮

楼主(2025-01-03):
V星B350M MORTAR通过官网CPU支持列表刷入支持A8 9600的BIOS可以点亮,然后刷入支持我平时试机的R5 1400的BIOS就点不亮,卡内存灯不过,刷入高点的BIOS问题还是依旧,卡内存指示灯,求遇到过的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个人建议仔细看下cpu底座,怀疑针脚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仔细看下cpu底座,怀疑针脚有问题。

用A8 9600的时候为啥能点亮,是因为A8是低端U,有的引脚没用上吗?

网友C:
是不是主板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A8 9600的时候为啥能点亮,是因为A8是低端U,有的引脚没用上吗?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主板本身就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啊,不然修它干嘛

网友:
我猜你a8 9600产地马来西亚,周期18年后;1400,产地CHINA,周期17年。

网友:
是不是高端 u功耗太高了,供电有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cpu供电波形每一项是否正常

网友:
AMD的锐龙平台,有个供电叫CPU_VDDP,查下这个供电。AMD的部分CPU有,部分CPU没有

网友:
RV/ZP也即Raven/Zepplin,代表了ZEN二代架构(ryzen 2x00),需要VDDP,是0.9V;
ZEN之前最老的AM4 CPU 也就是Bristol 架构也需要,是1.05V。
SR也即summit ridge, 第一代Zen,不需要VD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