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初学,求解释下面图片中红色圆圈标注的虚框是什么意思?感谢~

楼主(2025-01-03):
一名小白,求解释下面图片中红色圆圈标注的虚框是什么意思?感谢~

网友A:
知道那个位置是BIOS芯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虚框,而不是像别的一样标注实线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那个位置是BIOS芯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虚框,而不是像别的一样标注实线框。

那个根本不需要管它,只要主板上装了就行,你管他画什么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根本不需要管它,只要主板上装了就行,你管他画什么线呢?

大概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