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185电源常见故障之stdwn采样电阻失效

楼主(2025-01-05):
最近拆焊三块adp-185正好是最常见的三种故障
前面两种烧pfc mos和二极管,以及烧llc mos经常常见。
因为烧mos必烧保险丝,比较好判断。
第三块没有烧保险丝,算是按经验盲修的,但也有一些基本的测量诊断和确认(确认pfc mos和二极管正常,llc mos正常)。
1.首先是pfc 上电触发有380(证明pfc是可以正常work的)
2.12v正常触发(示波器是标准的12v电容 pfc保护之后自放电下降曲线,当时div电压没设好,后来调回来又忘记截屏了
3.ncp1605BG stdwn脚 2.0v,(正常应该是0,参考ncp1605BG datasheet),证明采样电路有情况。
解决方法是 更换三颗stdwn的采样电阻 4704 4.7m 至0.1% 误差水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