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20(G3)主板不通电检查方法?小白学习

楼主(2025-01-04):
H61M-P20(G3)主板不通电检查方法?通过短接电源的绿线和黑色的线,确定电源没有没有,主板上的开机针脚短接,主板也不通电,后续该如何排查,纯小白学习,麻烦大神指导排查,手头只有万用表,如何能判断到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
首先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vsb,rsmrst#,(Nvidia:25M)
其次触发电路:pwrbtn#,slp_s3#,pson#,(Nvidia:MEM_V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