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20(G3)主板不通电检查方法

楼主(2025-01-04):
H61M-P20(G3)主板不通电检查方法?通过短接电源的绿线和黑色的线,确定电源没有没有,主板上的开机针脚短接,主板也不通电,后续该如何排查,纯小白学习,麻烦大神指导排查,手头只有万用表,如何能判断到是那里的故障?今日使用万用表连接主板开机针脚,电压为5V

网友:
原理图+点位图,查待机。

网友:
原理图和点位图,点位图我下载了一个, 原理图没有找到,

网友:
使用万用表测试cmos跳帽,两针都没有电压,使用万用表连接cmos电源后,cmos电源无电,明日更换cmos电源在试试

网友:
按不触发进行分析。

网友:
帮忙提供下思路,

网友:
原理图和点位图没有下载到,

网友: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VCCDSW3_3、DPWROK、VCCSUS3_3、BATLOW#、RSMRST#、DSWVRMEN、INTVRMEN

网友:
先查桥有没有损坏,还有检查待机电压是不是正确

网友:
你好,建议先用一个新电源试一下,也可以主板短接电池两脚,恢复出厂设置,没有电源,直接用旧电源,用线或镊子短接,看一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更换cmos电池后正常开机,查阅了资料,说这个主板cmos电池没电。就会导致开不机

网友:
待机木有,感觉比较好搞
就怕不停重起,吵得脑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