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 把电池开机

楼主(2025-01-04):
戴尔G15 一天不用 就需要拔掉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进bios把lidon关掉试试

网友:
前排,沙发,还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奇怪的问题,之前碰到过拔电源在接电源开机进系统触摸板不能用和声音没有的,试了很多方法没用,后来升级BIOS后正常的,可以试试看看。也有可能那里漏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