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12V供电笔记本无背光问题

楼主(2025-01-04):
拆屏直接测屏接口固然可以,但是效率低,有没有不拆屏的办法,只在主板这边研究。。这样效率高。

屏无背光,但是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查引脚定义。这样无法确定是屏幕还是主板供电,有无人知道,如何查屏背光供电。

网友A:
单独测试屏 看看有没有问题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试屏 看看有没有问题呢  ?

有没有不拆屏的方法。

网友C:
屏就一个3v和19V(你这个是12V)的屏工作电压和屏背光供电,你看屏接口,哪里的铜皮面积大,一次连接了好几根针脚的就是供电部分,测就行了
一般3V供电有两个脚连一起,19V的有三四个角连一起,供电的源头会有保险和滤波电容
打接口有电就是屏那边的问题,当然还有少部分是没有开启信号所以没背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不拆屏的方法。

有   我有通用主板  可以测试

网友D:
供电能猜出来 控制怎么猜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神些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就一个3v和19V(你这个是12V)的屏工作电压和屏背光供电,你看屏接口,哪里的铜皮面积大,一次连接了好几根 ...

感觉分享,多谢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能猜出来 控制怎么猜

背光供电,一般没有EN信号,都是直接转换。屏供电才有EN信号转换。

网友E:
从屏幕下手要简单很多,主板不好找定义

网友:
这种笔记本。图纸撒子都没有。原件都不好找。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屏幕下手要简单很多,主板不好找定义

主要是拆屏麻烦,而且有一定风险。万一客户不修,白搞。

网友:
这种本子就没有办法修  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