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多核 WD500 电源。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5-01-04):
航嘉  多核 WD500 电源。
可以正常开机。
不定时掉电。冷机  几分钟带 半小时才掉电。掉电后 5V sb   拉低到0V,  等10--20秒有可以开机、
反复几次后  掉电频率加快   几十秒就掉电。。

那位大侠有 维修思路,,感谢。
最好看下手上有没有图纸  分享下、、可以上次 或者邮箱25158124@QQ.COM

网友:
在没有完整图纸的情况下
按板上芯片,找厂家的典型应用图,顺藤摸瓜

网友:
确定是电源的事?

网友:
跑电路吧,图纸现在厂家这资本家们根本不会提供!

网友:
如果是电源的事,检查一下5V 电源芯片,和反馈电路。

网友:
5v sb掉电。直接单独修5vsb。主要检查故障状态的pfc电压,5vsb 芯片 的vcc供电电压好像用的PI/TNY277之类的,和光耦外围电路。也不排除5vsb次级整流,滤波电路变值虚焊

网友:
这是一张有ST9S313应用的ATX电路图

搜一下上面这个标题,ST9S313保护电路的话,可以参考这贴里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