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 黑色变成绿色

楼主(2025-01-04):
今天老电脑上接的一个显示器,待机后大概2个小时,唤醒电脑亮屏时,突然发现屏幕有点花。重新开机发现黑色的像素都变成绿色了。拔掉DVI线,不连接显卡,屏幕上黑色的底色也是绿色的。所以不是连接线或显卡的问题。电脑用其它的显示器,颜色就正常了。
22寸液晶显示器,型号:LGL227WTP

分辨率:1680*1050
系统:win10
2009年购买,2019年开始做备用显示器,期间使用很少。显示效果很不错,当初比同类显示器贵了20%
今天突然坏了感觉有点可惜,如果大修就没必要了,小修的话我可以自己试试。请各位指教。

上图中可以看到花屏

win10开机时,背景应该是黑色的,但是现在是绿色的了。

网友:
把屏线插口拿刀片刮一下,时间长老机器氧化

网友:
昨天把这个显示器通电待机了一个小时左右没管它,后来突然发现显示又正常了,绿色又变回黑色了。奇怪啊!!!今天再试了一下,进系统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