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这么多显卡第一次遇到这种奇葩的~

楼主(2025-01-04):
有人看出问题了吗,这卡出厂就这个鬼样子。。。注定出厂就要先被阉割当个小太监噢~~~~

第一次遇到出厂就贴错件的,离谱。

修显卡还要给厂家擦屁股。。。

网友A:
6,2+1 x4用1+1x3就不说了,还贴错一组,实际只有两相输出,这阉割的有点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1 x4用1+1x3就不说了,还贴错一组,实际只有两相输出,这阉割的有点狠了

  很难受

网友:
是新卡吗?

网友:
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是正品牌子吗?一般小厂出这种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华硕

网友:
拿波波打一下看看

网友:
你把他补齐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正品牌子吗?一般小厂出这种问题。

是华硕品牌,很尴尬!~

网友:
移下来就有波形了啊,上面那组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C:
不属于阉割,应该是属于包皮过长,遇到你这位性手做了一回环切术

网友:
这够奇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属于阉割,应该是属于包皮过长,遇到你这位性手做了一回环切术

  已割  哈哈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各位师傅好

网友:
不用改也能用的,本来是4路供电,少一路而已。都是并联的。

网友:
厂家为什么要这样。其一,节约成本,二,扩大销量,其三,给售后提供条件。

网友:
估计都是其他的模板也能用

网友:
知识储备不够,有点看不懂

网友:
修显卡还要给厂家擦屁股。。。🤭🤭

网友:
多了一颗料

网友:
盖中盖主板

网友:
节约成本,二,扩大销量,其三,给售后提供条件。

网友:
这样的低级错误都会犯,还算是一线品牌吗?

网友:
件太多,去库存

网友:
员工估计打瞌睡了,新手

网友(2025-02-03):
你确定是厂家搞错?是你理解错了吧,看管子编号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