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滚动屏如何设置字幕

楼主(2025-01-05):
公司有一台LED滚动屏,但无人会用,也不像某平台上说的什么WIFI连接,下载个软件就行
只能看到型号是ZH的,有没有老铁使用过这种LED滚动屏,怎么设置滚动的字幕?
比较急!可有偿解答!

网友:
看这个板是不带WIFI的 下个Z LED软件就可以

网友A:
中航的控制板,下载LED魔宝 软件就行

网友A:
下载中航LED控制软件 用U盘上传

网友B:
中航软件 添加字幕 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载中航LED控制软件 用U盘上传

是下载到电脑,然后用电脑打开这个软件,用LED滚动屏自带的USB线连接到电脑,再用这个软件添加字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航软件 添加字幕 就可以

如何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航的控制板,下载LED魔宝 软件就行

手机的还是电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下载到电脑,然后用电脑打开这个软件,用LED滚动屏自带的USB线连接到电脑,再用这个软件添加字幕吗?

设置内容保存到U盘,把U盘插到控制板上会自动上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置内容保存到U盘,把U盘插到控制板上会自动上传的

我按照你说的,用那个软件设置,长度宽度都不改变,然后设置了文字上去,保存到U盘,插上去主板那儿,但屏幕是没反应哦,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你说的,用那个软件设置,长度宽度都不改变,然后设置了文字上去,保存到U盘,插上去主板那儿,但 ...

看软件有没有支持你的控件板型号,长度宽度设置成你的LED板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软件有没有支持你的控件板型号,长度宽度设置成你的LED板大小

软件里面有!只是软件上是写着宽度和高度,而我那个只有长度和高度,所以看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面有!只是软件上是写着宽度和高度,而我那个只有长度和高度,所以看不懂了

U盘文件格式要FAT3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盘文件格式要FAT32

紧急情况下弄好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除了这个软件,还有其他软件能操作吗?软件屏幕的背景色只有红色,没有黑色,搞到LED滚动屏的背景色是红色,调不了黑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紧急情况下弄好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了,除了这个软件,还有其他软件能操作吗?软件屏幕的背景色只有红 ...

因不支持WIFI ,只有这个单色V6软件电脑版,在软件上选择设置---屏幕设置----输入默认密码168----把数据极性改为另一个,解决红底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