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卡53

楼主(2025-01-05):
华硕B85-PLUS R2.0开机15秒自动关机故障,马上换了472和822排阻,图片绿圈的地方,以为修复成功了,好了现在卡53
了,各电压都正常无头绪,在网上瞎逛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广西玉林的网友图片所示,说就查内存插槽SMBDATA 、SMBCLK,这两个电压正常是3.3V,不管他电压正不正常,把与他们相连的小三极管更换就行了,量这两个三极管电压都正常,途中红圈中7002场管,果断换掉具体就是这两个场管问题,其实原理还是不知道,大佬能解释下吗,是不是在换72和822排阻的时候把这两个场管吹到了吹坏了

网友A:
根本就没有绿圈,只有我后来添加上的黄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就没有绿圈,只有我后来添加上的黄圈。

不好意思图片搞错了,重新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