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MT41A 备份 BIOS

楼主(2025-01-05):
希沃MT41A 备份 BIOS
希沃MT41A

网友:
工控机,蛮老的

网友(2025-03-20):
希沃幼教机电脑板MTA1,故障:插电0.045,按开机键没反应。。。。测待机3V  /5V '1.05V  1.8V正常,,测CMOS电池2.5V不正常果断更换一个全新,,插电开机0.468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