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12mini 不定时自动重启

楼主(2025-01-05):
12mini不定时重启,一接上充电线充电,情况就开始出现,而且可能很频繁,如果不接充电,可以跑完安兔兔也没事,有时充电一两个小时也不出问题。错误代码是
{"bug_type":"210","timestamp":"2025-01-05 20:04:35.00 +0800","os_version":"iPhone OS 18.2 (22C152)","roots_installed":0,"incident_id":"443CEBBE-5D3C-4DD1-A15C-86D9581A5B1A"}
{
  "build" : "iPhone OS 18.2 (22C152)",
  "product" : "iPhone13,1",
  "socId" : "8101",
  "socRevision" : "11",
  "incident" : "443CEBBE-5D3C-4DD1-A15C-86D9581A5B1A",
  "crashReporterKey" : "a903c9d166a5f4d1c1fa1c0445ef5204ba42af3d",
  "kernel" : "Darwin Kernel Version 24.2.0: Thu Nov 14 22:54:03 PST 2024; root:xnu-11215.62.3~1\/RELEASE_ARM64_T8101",
  "date" : "2025-01-05 20:04:35.85 +0800",
  "panicString" : "panic(cpu 5 caller 0xfffffff0259c3c4c): "i2c3::_checkBusStatus Bus is still in a bad state; last read status 00010110 int shadow 00010100 xfer 00000000 fifo 00000000 for device display-eeprom" @AppleS5L8940XI2C.cpp:503\nDebugger message: panic\nMemory ID: 0x1\nOS release type: User\nOS version: 22C152\nKernel version: Darwin Kernel Version 24.2.0: Thu Nov 14 22:54:03 PST 2024; root:xnu-11215.62.3~1\/RELEASE_ARM64_T8101\nFileset Kernelcache UUID: 70861DA10FA659046C5A0DDF36D0F341\nKernel UUID: D557D7EA-22F4-3EC6-B682-AD5310B1ADB4\nBoot session UUID: 443CEBBE-5D3C-4DD1-A15C-86D9581A5B1A\niBoot version: iBoot-11881.62.2\nsecure boot?: Y[[2,0]],"qosEffective":"QOS_CLASS_BACKGROUND","userTime":0,"waitEvent":[2,15816646335271245361],"continuation":[1,4680384],"lastRunTime":9.9113682500000007,"systemTime":1.6249999999999999e-05,"schedPriority":4}},"userTimeTask":0.39309304099999998,"pid":171,"csFlags":570434305,"flags": 爱思分析是这样,是哪个排线链接出问题?电池我已经缓过来。是尾插还是屏幕呢?

网友:
挨个测试呀

网友:
触摸和相机供电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cpu虚焊,导致引脚的信号端,接触不到,可以先重做,

网友:
换屏解决

网友:
00010110 好像是跟显示相关的代码,换屏试试

网友(2025-02-18):
I2C3  不是会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