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d011联想不充电通病维修

楼主(2025-01-05):
一台联想tinkpad用电池能开机但是快没电了,插上转换头发现qb5一头有19v,另一头也有电压,qb6没有输出,断电测量似通非通,就算通也有20欧内阻,那焊盘都是一起的根本不可能呀,所以只能说通病了,联想低温锡,将管子吹下面一看,一个饱满闪闪发亮的,另一个就明显是虚焊的,处理方案补锡,在管子上面垫个散热膏。修好装机充电都可以正常了,满心欢喜的拿他的充电器充,充电提示边充边断,明显是充电器故障导致打火将qb6搞虚焊了,最后让他自己购买充电器。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修好

网友:
QB5控制极多少伏?

网友:
在线测量是19v

网友:
控制极正常是28v。

网友:
明显就是那个玻璃管坏了,正常应是25V左右,你这个G极没有大于源极4.5V,所有是不完全导通就会管子发热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直接短接那两个管子

网友:
我都是两坨锡

网友:
通病,是大家的福利,好

网友:
充电器是好的,这种情况是UB7坏了

网友:
内虚焊,测DS极正常,如何发现虚焊?阻值即是不虚焊也有啊?

网友:
又给焊回去了?一个月返修

网友:
低温锡最好给他替换成中温锡

网友:
低温锡害人不浅呀

网友:
这看笔记本。现在是修一台少一台了。

网友:
65994AD坏了,QB6没完全导通发热。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