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芯片焊盘不吃锡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5-01-06):
特别是技嘉这种板子死活不吃锡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焊盘上有挂锡的啊

网友A:
先用非常细的砂纸刮下焊盘,焊油和焊锡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非常细的砂纸刮下焊盘,焊油和焊锡要好些

先用非常细的砂纸刮下焊盘,刮掉氧化层,焊油和焊锡要好些的,然后按平常步骤操作。

网友:
一个一个焊盘补锡啊,

网友B:
杨长顺氧化点速修膏,搞完恢复了洗干净

网友:
助焊剂 松香

网友:
是不是焊盘氧化了?你用好一点的焊油上去烙铁烫一下。

网友:
淘宝日本那个白色扁铁盒的酸性助焊剂,吃上锡再洗干净,不行就刀刮,然后小园头上锡,如果是那种例如烧过的点我觉得可能就得放弃了,琢磨换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杨长顺氧化点速修膏,搞完恢复了洗干净

他那个没法用对骆铁头非常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非常细的砂纸刮下焊盘,焊油和焊锡要好些

我去买沙纸。太多点了我用打磨笔已经打掉一下了

网友:
楼主你倒是发个图啊。。。

网友D:
楼上的几个人的主意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没法用对骆铁头非常不好

没有买过杨长顺的东西,但他卖的产品口碑不好,听说有异议就会被他拉黑。

网友:
用刀轻轻的刮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几个人的主意不错,可以试试。

对,有道理,顺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