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这样报错是核心虚了吗?

楼主(2025-01-06):
各位大佬,这种报错是核心虚了吗?目前能正常用,甜甜圈和3dmark都能过,就是鲁大师会白屏。

网友:
多半是了。

网友A:
只是鲁大师测试白屏,而且显卡能正常用的话,也有可能是鲁大师测试不准。

网友:
有可能,看你是什么卡,有可能是体质弱的,看样子是个N卡,可以试试跑低频率试试,要是不报错可能就是本身是体质弱的再最高性能下会微报错了,也有可能是核心下边信号线的点虚焊了,一般是地反馈之类的才会造成均匀报错。

网友B:
曲屏测试,这是个外行

老油条都不舍得用好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屏测试,这是个外行老油条都不舍得用好显示器

这屏闲鱼100买的,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鲁大师测试白屏,而且显卡能正常用的话,也有可能是鲁大师测试不准。

有道理,回去我试试跑黑神话试试

网友:
太复杂的就没必要了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捎带学习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屏测试,这是个外行老油条都不舍得用好显示器

呵呵,我用的是当年玩ps4专门买的非利蒲27 4k屏

网友C:
核心故障,你这是显存全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故障,你这是显存全报错。

那应该是核心虚焊了。大哥热风枪能救不?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别管了,等彻底坏了再修嘛。

网友:
好人谁用鲁大师

网友D:
我这也麻烦,换A1C0,货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也麻烦,换A1C0,货没到

网友:
那能用UFI模式测

网友:
鲁大师的问题,不需要修

网友:
ntfs版本问题,你换个版本就不报错了

网友:
重装驱动试一试,英伟达显卡好像不支持linux

网友:
这个是linux系统,英伟达显卡可能驱不起来

网友:
这个结果显示是显存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要用UEFI起动引导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换个电源就好了显卡是没问题的。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我换了块电源就好了。感觉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