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 系列的ec 只能买剪板或者料板吗?

楼主(2025-01-06):
拯救者 系列的ec 只能买剪板或者料板吗?
两台拯救者 一台r7000 一台r9000   都是是ec坏
换ec全新空ec后    单电源可以开机进系统,单电池开机掉电,电池与适配器一起 也是掉电
用ite编程器  清空ec或刷入备份的ec程序  ,现象一样
也试过。。换空ec上去,进系统下官网bios更新,同时更新bios和ec程序,现象一样。(改官方bios,跳过电池检测)
换料板拆机ec,一切正常
到底是ec芯片的问题还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下   插电池与电源   电源指示灯闪烁,电流027 来回跳,按开关开机灯亮一下就灭

网友:
之前修一台,进系统一会关机,我自己从料板上拆,换了就好。
后面有一台,版号不一样的,换了键盘用不了,其它正常。

网友:
买全新芯片就可以

网友A:
买刷好的EC,没碰到过这问题啊。
有一次花几十块钱,买了全新原装的EC。
到手后发现是短路的,卖家说全新的不保。
以后一直买刷好程序保上机的。
没办法只能任人拿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刷好的EC,没碰到过这问题啊。
有一次花几十块钱,买了全新原装的EC。
到手后发现是短路的,卖家说全新 ...

芯片现在很贵,只能用心多查下

网友:
一般都是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