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V5000D改开机按键

楼主(2025-01-06):
一台华硕V5000不开机,经检查为开机键坏,此开机按键与键盘是一体的,检查后除了开机键坏,其他按键均没有问题。本着节省成本,快速解决,免拆键盘直接改成了实体按键。使用还不错。附上备份的本机bios,此BIOS版本为X512DA与X512DK不通用,注意区分。

网友:
为维修打开了一个新方向   新思路

网友:
改的完美。

网友A:
没有塑料卡扣了 你是如何键帽完美放进去的   是靠那个键盘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塑料卡扣了 你是如何键帽完美放进去的   是靠那个键盘膜吗

键帽底下用手机外壳粘胶胶粘的,不扣不会掉

网友:
都是些人才 大神  牛B

网友B:
我现在都是偷懒了  一根线过去  地就就近了

网友C:
遇到一些没显卡供电会不读内存的,但是不知道原因,被你这么一分析立马清楚了,厉害的

谢123451989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314285415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6666大神级别哟

网友:
厉害了,改得好

网友:
这键帽咋固定的,不会掉下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些没显卡供电会不读内存的,但是不知道原因,被你这么一分析立马清楚了,厉害的

师兄你走错门了吧

网友:
这种还有一个办法修 不插电池就行了,不小心关机了就拔电再插会自动上电

网友:
键帽用胶水粘,它也还能活动?不错 不错

网友D:
按键不掉的话挺完美,同时Bios下设置开盖就开机,减少按键次数。

网友:
我也这样干过很多台,我用的薄的按键  直接键帽装回去  外观一点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都是偷懒了  一根线过去  地就就近了

头脑灵活,有的人就是给条条框框约束着。

网友:
有的笔记本支持快速启动,在BIOS里设置为开盖自动上电也行

网友:
难看,我都是网上买小一号的按键,刚刚好合适的,还是用原来的键帽和卡扣,用起来更美观

网友:
山寨本的开机键,基本上都这样改,ASUS的我倒是觉得换个键盘也没多少钱

网友:
我也改了一个杂牌5095的本,也是开机键坏,网上还买不到便宜键盘,有的都是天价,我也是这样改的,用起效果还好些

网友:
换个键盘吧,能赚点钱,,,,,,,,,,,,

网友:
真的可以用么~~~~~~~~~~~~~

网友:
改过一个苹果的,键盘和开关都坏了,飞线接一个按钮对付使用的

网友:
虽然难看,但是很实用。

网友:
我早都是这种操作了,简单又省钱。

网友:
大神  牛B 666666

网友E:
这种用那个碳膜开关,改了那个按键还可以盖上,哈哈

网友:
改得漂亮,关键是键帽还能扣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一些没显卡供电会不读内存的,但是不知道原因,被你这么一分析立马清楚了,厉害的

你倒是清楚了.你这么一说听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F:
类似这种按键 可以买那种最小的  飞细线  把胶皮按键扣掉 卡在支架里 放在支架里面 不影响外观 各种型号已经改多台

网友:
改的漂亮 大神级别

网友:
换个锅仔片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键不掉的话挺完美,同时Bios下设置开盖就开机,减少按键次数。

键盘开机,回车开机,鼠标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类似这种按键 可以买那种最小的  飞细线  把胶皮按键扣掉 卡在支架里 放在支架里面 不影响外观 各种型号已经改多台

哪种按键 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用那个碳膜开关,改了那个按键还可以盖上,哈哈

有链接吗?

网友:
手工挺不错,我平时都是接开关到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