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诊断?联想小新air15 2020

楼主(2025-01-06):
联想小新15 air 2020,维修师傅说是低温锡,导致cpu虚焊
24年8月修过一次,维修师傅说用了低温锡,没用更换低温锡,只是用bga加热恢复焊点连接
用了4个月,又挂了,突然死机,重启十几次没启动,断电等待半小时,可以启动,用了半小时又死机。

问上次维修师傅说,师傅说cpu温度高导致重启,不启动,不是虚焊 ,因为温度低可以启动

检查风扇后,发现运行中风扇经常停转,重启时风扇有时疯狂转动,有时不转,联想自带lenovo volage也可以启动风扇转动,似乎不是风扇问题

外接usb给风扇供电,通过电压控制转速后,风扇可以不停转动,保证cpu散热,这样正常用了3天后死机,并且降温后无法启动

启动时等待圆圈右侧有时有绿点闪烁

请大神帮忙诊断下?是EC坏了,还是温度传感器故障,还是cpu又虚焊了。

如果是虚焊,不更换低温锡,只是加热恢复是否可行?上次师傅就是这么修的(还收了500多),感觉被骗了,网上大神都说要更换高温焊锡

网友A:
直接换中温锡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拆下来重新植吧,加个1117管子把风扇改成长转,目前是没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中温锡才能解决问题。

这次和上次现象不一样
上次开机键按下,硬盘灯亮,很难启动,10次操作能启动1次,运行中系统时间走的非常慢,走1小时能差20分钟
这次风扇转动不够,cpu温度过高导致死机,重启时风扇也经常不转,cpu温度过高
cpu脱焊可能解决问题,担心还有其他问题,温度传感器和风扇控制也有问题,可能EC有问题,或者传感器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重新植吧,加个1117管子把风扇改成长转,目前是没返修过

麻烦问下1117管子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下1117管子是什么?

1117管子是传说中的5v转3v的转换芯片,广泛用于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管子是传说中的5v转3v的转换芯片,广泛用于台式机

谢谢,已经给风扇外接了可调电压电源,可以通过电压控制转速,理论上可以控制CPU温度,检测CPU温度也没上50度。用了3天(期间死机过3次),又启动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管子是传说中的5v转3v的转换芯片,广泛用于台式机

网友:
重新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