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8不升压,根据时序图检测,怎么定位故障器件

楼主(2025-01-06):
目前根据时序图测的结果如下:
1.隔离点电压PPDCIN_G3H5.1V,测量正常;
2.经过R7015和R7016分压后产生1.27的电压TBA_AUX_DET,测量正常;
3.U7000充电芯片内部LDO降压产生5V的线性电压TBA_VDDA;,测量正常;
4.U6990在供电 、开启正常后通过PWM降压方式产生3.42V的EC待机电压PP3V3_G3H。这里不正常,测量结果是2.28V;

网友:
查查c口芯片吧

网友:
把第四点的3.42修出来,这个机器就好了

网友:
待机3.42不正常,修出来就好

网友:
C口芯片是EC待机供电芯片U699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