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卡53

楼主(2025-01-06):
华硕B85-PLUS R2.0开机15秒自动关机故障,马上换了472和822排阻,图片红圈的地方,以为修复成功了,好了现在卡诊断卡53了,各电压都正常无头绪,在网上瞎逛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广西玉林的网友图片所示,说就查内存插槽SMBDATA 、SMBCLK,这两个电压正常是3.3V,不管他电压正不正常,把与他们相连的小三极管更换就行了,量这两个三极管电压都正常,就是图中绿圈7002场管,果断换掉具体就是这两个场管问题,其实原理还是不知道,大佬能解释下吗,是不是在换72和822排阻的时候把这两个场管吹到了吹坏了

网友A:
你把换下来的换上去再试试

网友:
新的换了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换下来的换上去再试试

直接新换了两个

网友B:
同样 等大神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 等大神回答。。

大神都不想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