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p2020h nmc911 不跑码的维修小记。

楼主(2025-01-06):
整机上电测试电流上到1a后点到0.7,卡电流0.7.不开机。
       拆机出裸板,发现板子显卡被修过,板子到处是焊油,尤其是显存附近最多。
        然后测量各供电对地值发现 显存供电对地短路。继续测内存sm总线无波形,也就是没跑码,  显卡核心供电在上电瞬间一出波形就没了,然后电流掉到0.7     此时cpu核心供电也有了并且cpu_pltrst#为1v。
       对板子有了初步了解后开整,把显存供电mos管拆除后再测电感依然对地短路,这种情况显卡九死一生了。再次上电,看电流一样从1a掉到0.7  故障现象依旧。
      继续整,把显存颗粒全体拆除,拆的过程中发现所有颗粒是被更换过或者重植过的,焊盘还有绿油补点。拆完以后处理焊盘测电感不短路了。随后把新mos管装上,测量无短路后上电,电流一路飙升2.a左右,显存供电也有了,显卡核心供电也不掉了,欢快跑码。最后亮机图忘拍了ヾ()~
              浅析总结:显存供电不出的话,则显存供电芯片不出FBVDDQ_PWROK,也就不会出VGA_PWRGD.追查电路图发现VGA_pwrGD去往的是桥。
     对照以前学的知识分析,软启动的第一步是cpu读取BIOS,然后初始化芯片组(cpu.桥和显卡),芯片组初始化完成后,桥会通过SM总线读取内存spd信息,确定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后,再给内存复位,cpu再把BIOS程序写入内存,开始自检和外设.  当VGA_PWRGD为低时,也就是芯片组无法完成初始化,所以桥不发出SM总线波形去读内存,所以也就不自检跑码。
     纯属新手,所学浅薄,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以上维修分析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网友:
遇到一些没显卡供电会不读内存的,但是不知道原因,被你这么一分析立马清楚了,厉害的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A: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赞

网友B:
不修显卡供电,把VGA_PWRGD拉高会不会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修显卡供电,把VGA_PWRGD拉高会不会亮机

因为你在咱庄儿类,所以告诉你这个估计可能也许但是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你这道题我不会做

网友:
颗粒多,还打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赞

看看咯哦噢ljwjaaaaaeaeaasesaeeeesaeeesaweesaeeesesaeeesesaeeposeaaseaee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赞

网友:
厉害了师兄,二修机很烧脑

网友:
显存短路了 全换就可以  gpu没带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在咱庄儿类,所以告诉你这个估计可能也许但是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你这道题我不会做

楼主,是哪里人? 可能跟你是老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哪里人? 可能跟你是老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哪里人? 可能跟你是老乡

好啊,交友贴也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厉害 ,拯救者系列电脑还是好修的,尤其R系例的

网友E:
感谢分享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修显卡供电,把VGA_PWRGD拉高会不会亮机

帮你试过了,不修供电拉高PG能亮机,EC检测不到显卡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帮你试过了,不修供电拉高PG能亮机,EC检测不到显卡会掉电

显卡是靠EC来识别的吗?

网友(2025-02-12):
EC是如何识别显卡的?楼主能不能详细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