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X50V 板号GL552VW REV.2.1 不定时无法开机(不触发)或开机一段时间掉电维修

楼主(2025-01-06):
一台华硕 飞行堡垒 ZX50V 板号:GL552VW REV.2.1
故障:不定时无法开机(不触发)或开机一段时间掉电(只接电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拆机检测发现键盘接口开关脚电压脚1.6V-2.7V随机变化
检查开关脚到EC链接的所有原件发现D3107有蟑螂屎尿的痕迹
清洁加焊后开关脚电压恢复正常电压3.3V

附备份的BIOS(原机备份的未改ME

GL552VW REV . 2.1 标签GL552VX.BIN

原机备份的未改ME

网友A:
尤溪尤溪,阁下遇到香喷喷的蟑螂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尤溪尤溪,阁下遇到香喷喷的蟑螂屎了

之前还有更香的,还没开盖就问到香味了

网友:
小强屎尿味道太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