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KMA 南桥发热大吗

楼主(2025-01-06):
SRKMA 南桥发热大吗  手摸烫手  外设功能完全正常    故障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查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大概率是桥内存损坏,供电正常 就换吧

网友:
这个桥温度是高 长时间放着手防不住

网友:
3.3V是3.4V   5V是5.4V 反馈电阻都正常  还算可以接受 不像是电压高导致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 NH50HPMB-0D的 也是掉电  进系统不定时。现在考虑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 NH50HPMB-0D的 也是掉电  进系统不定时。现在考虑换

换完 修没修好 反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