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185中ncp1605bg 13脚stdwn触发的pfc不升压一例

楼主(2025-01-06):
仍旧检修adp-185,
故障无12v,先检查pfc 330.
按例挂ncp1605bg 16脚hv
波形如下:

按ncp1605bg data sheet NCP1605 - Power Factor Controller, Enhanced, High Voltage and Efficient Standby Mode
能触发保护的大致上只有14脚ovp/uvp ,pfc 330一般uvp/ovp都是小于2。0的
再检查13脚stdwn,按data sheet,大于2。5v即触发保护

vcc低于VccRST 4.0之后再 重新reset.
这次截了hv的波形,忘记把stdwn和vcc一并截图了,只能待下次了。
修法仍旧是校正 themal resistor 4704 0.1% x3.

网友A:
示波器测高压是弄了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高压是弄了隔离变压器吗?

普通的100M 1:100 高压探头 p4100,耐压2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