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联想小新是否还值得维修

楼主(2025-01-06):
21年1月4300购买,用了4年,坏了2次
用了3.7年时启动键失效(大约按50次能启动1次),系统时间严重滞后,找师傅维修虚焊cpu,加热cpu后恢复,
只用4个月又坏了,死机蓝屏,启动困难,按启动键后键盘可以点亮,电流稳定卡在1A没有反应了

目前某多多上此款二手机大约2000。
上次维修花了500多,如果再修大约还需要400~500,主要是即使修好感觉根本就用不住

另外,如果自己不懂,很难不被维修师傅忽悠,上次维修没有换中温锡,还花了500多,仍然又虚焊的隐患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这种老本是还否值得修?纠结中

网友A:
自己学技术,自己动手,不然直接换新

网友B:
找个靠谱的店,重植一下CPU。
加焊CPU只是当时胡弄一下,赌保修期内不会坏。
重植CPU多少有点门槛,不熟练的弄不好。

网友C:
首先你要清楚,拆CPU风险极高,即使修机的师傅经验老道,也不难保证CPU在高温拆的过程中本身损坏,师傅修机是来挣钱的,不是来亏钱的,换一个CPU成本高,风险也大,价报高了可能你也难以接受,只能是修理好之后自己注意用的环境,老是处于高负载情况,新换的CPU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D:
现在的笔记本  只能将究着用

网友E:
不值,老东西修好了还能用几年?现在全新的笔记本,配置更好,加上国补也才2000多点,拼多多也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学技术,自己动手,不然直接换新

嗯,有这个想法,有些电学基础,会修一般的开关电源,想要尝试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靠谱的店,重植一下CPU。
加焊CPU只是当时胡弄一下,赌保修期内不会坏。
重植CPU多少有点门槛,不熟 ...

4年的笔记本了,过保修期了,
8月第一次遇到笔记本故障的问题,着急用
网上找师傅上门维修,2小时上门,第2天中午修复送上门,效率倒是挺高,解了燃眉之急
12月又坏了~
线下找靠谱的师傅很难,网上找维修视频,感觉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清楚,拆CPU风险极高,即使修机的师傅经验老道,也不难保证CPU在高温拆的过程中本身损坏,师傅修机 ...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确实,网上找视频看起来简单,自己操作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之前对于温度cpu温度不敏感,4年没清灰,好在不玩游戏,主要办公视频,负载下,坚持了4年,似乎也够本了,以后用笔记本需要多关注cpu温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笔记本  只能将究着用

确实,联想居然用低温锡,还美其名曰节能环保,联想说的挺好,可笔记本坏了却要客户承担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值,老东西修好了还能用几年?现在全新的笔记本,配置更好,加上国补也才2000多点,拼多多也低

嗯,京东有20%国家补贴,有点心动买新了(毕竟新笔记本要更流程些,屏幕更好,高刷2.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