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690 独显卡死在logo,求思路

楼主(2025-01-07):
如题,华擎z690主板核显一切正常。 独显插在pcie5.0的显卡槽,跑马灯跑完,卡死在l开机画面,插在最后一个pcie4.0的插槽正常亮机。电压都正常。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先换个显卡试下,不行再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显卡试下,不行再刷个bios试下。

换过了,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B:
检查插槽,看看是不是针脚有变形,或者是旁边的元器件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插槽,看看是不是针脚有变形,或者是旁边的元器件有坏的。

检查过了  貌似都没啥问题    并且两个5.0插槽都是同样的故障   插槽的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
有人知道不?

网友(2025-03-06):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