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开机脚0V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2025-01-07):
修个笔记本烦恼中,换了EC程序是买时人家帮写好的,装上EC开机引脚没有3V,对电路没有上拉电阻电压为0V,不开机触发不了,对了阻值15K,怀疑是不是EC坏了,也不可能呀,怀疑EC本身没有时钟运行,时钟是不是桥那边提供过来的?按理EC本身有自己的时钟可能内置的,看电路没有引出脚,不知道如何判定,它的上拉电阻应该是内置的,要时钟来运行后设置上拉电阻。请高手帮分析。

网友A:
应该还是ec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ec的问题

我也是认定EC,买的EC程序不符合,卖家说帮写,我估计写的未必是我提供的型号,毕竟上了机焊过不能退了,这块板原来我测量的时侯是可以的按开关对应的输出给桥的引脚是非分百有反应的有输出的高低电平给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认定EC,买的EC程序不符合,卖家说帮写,我估计写的未必是我提供的型号,毕竟上了机焊过不能退了, ...

再换一个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