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1-07):
政府部门电脑,有内外网两个网卡,外网正常,内网一直显示网线没有插好。换上新网卡用半天又是同样问题。求解,网卡在其他电脑上测试确认都坏了
电脑
问题

网友:
用的pci1和usb接口的网卡

网友:
不一定是网卡坏了,排查一下IP地址或网络设置是否正确,之前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画叉啊??还是叹号啊??

网友:
检查内网,网线,路由器。

网友:
换一个USB网卡一般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