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450m mortar不触发

楼主(2025-01-07):
不装CPU能触发, 不装CPU不能触发,

肯定和CPU待机电路相关的问题,

先测3VSB 正常  再测CPU 待机CPU_1P8 没有,

向上查,U42供电有问题, 正常5V,没测到, 向上测得L29短路,
烧机一下, 烧得滤波电容短路, 换掉后输出为3.6V,肯定不对, 测得电感竟然有1K的阻值,
直拉拿掉一坨锡过去,
开机正常了!!!
维修结束!

网友A:
可以说下是哪个滤波电容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下是哪个滤波电容短路吗?

是的, L29 下面的滤波电容短路了,

网友:
有图片更好

网友:
WXBV里竟然没这个板子的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是L29还是L19?

网友C:
烧鸡大法还是很直接啊。
我有块GA的,3VSB接近短路
过节如果闲着没事,也烧它
烧冒烟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大法还是很直接啊。
我有块GA的,3VSB接近短路
过节如果闲着没事,也烧它

不能太狠, 小心二次伤害

网友:
原来应该是待机CPU_1P8_S5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