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东芝L40-B主板没有钮扣电池,能加装一下吗

楼主(2025-01-07):
(图片)

网友:
没有料板哥们

网友:
哦,请问买个CR2032的电池,用线接好,然后直接焊接到原主板预留的钮扣电池位置上可以吗?不然开机老显示电量低,要求进入BIOS设置时间,麻烦。这机有意思,每次开机,日期和时间变回到出厂的日期和时间,但其它参数设置是起作用的。

网友A:
电池给RCT电路供电 改电路可以焊接电池座后安装纽扣电池 前提不会遮挡C壳安装就行

网友:
Y可以 加装的

网友:
感谢,感谢!!过两天加焊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给RCT电路供电 改电路可以焊接电池座后安装纽扣电池 前提不会遮挡C壳安装就行

感谢,感谢!!老兄,改电路对我来说是难事了,我是想不用改电路,用其它笔记本电脑带线的钮扣电池直接焊接到主板预留电池位中心的两个点上(量好正负),这样方便快捷,就是不知道这样直接焊上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