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450M-PRO GAMING 点不亮,各种电压信号都有

楼主(2025-01-08):
放了几天就不行了, 原来好好的,拆下来放几天就不行了,

拿到手外观正常,

CPU发热  H_APU_PWROK  正常, 到这里了基本确认BIOS问题,
BIOS供电正常,刷个BIOS试试  25lb128dsig  ASUS-4622
刷 写提示错误  换个大小 电压 页大小 相同的试试,品牌不同MX25U12873f

ASUS-4622 这个不行, 换个1607的   开机,正常了,

关机接显卡, 又不行了, 啥原因,

测时序,  发现有时候不触发, 换个32.768的晶振, 感觉不对太,  不行,

买BIOS吧,  应该就是BIOS 问题,

实物BIOS和点位BIOS型号不同, 换个点位图的BIOS型号W25Q128FW先刷了两个版本1607  4622 , 不行
上次购买R 3100时, 客服有说过用2021年初的BIOS就行, 试一下3211看看,不行, 看来这个机器有暗病啊,

不修了, 换回去,25lb128ds 刷3211   还是不行,

不死心,,查一下BIOS周围的元件是否正常,,,
我的猜测是对的, 就是BIOS问题,   第6脚上8.2K电阻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装 一个就上岸了

网友:
还得要仔细观察,学习了。

网友:
厉害还是要细心

网友:
更换南桥。

网友(2025-02-07):
SPI  _CLK 时钟信号没有,有时  1脚CS片选信号没有,也是这样的

网友:
厉害啊,我这有两个X570头都修大了,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BIOS刷了N个了

网友(2025-03-24):
这个b BIOS芯片RT809F和RT809H都识别不了 刷校验老不过,设备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