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笔记本显卡花屏,维修师傅错判显卡核心坏

楼主(2025-01-08):
接客户一台外星人笔记本电脑,开机可以正常打上显卡驱动,一跑甜甜圈或其它3D软件就会花屏。只用电池不花屏。
花屏如图

经过在群里和维修大神讨论后,觉得很可能是核心坏了。
用118 超频测试,显存全部报错(后面发现是软件坏了)。
于是找了一个料板,准备搬核心。

这个板层非常厚,比一般的显卡还厚,温度就适应往上加一点。
然后把显卡核心换上,因为这个板子拆装太麻烦了,直接拆出来测试。测试依然花屏。

这个时候心态都奔溃了。因为没修好,又不能收钱,只能继续往下修。这个修的是显存是海力士的,料板上的显存是三星的。于是改显存电阻

只要把STRAP1 改为低就可以了。

实物如图

然后就是开始搬显存了。这个板层厚,风枪温度比较高。要把其它的元件都保护起来,以防万一。

把显存换上,测单测试一下,然后组装起来,一定要换好的硅脂。

再测试甜甜圈也没问题了。

 会员1420455100鑫豆2026-1-26 20:50
 会员593283100鑫豆2025-8-29 15:19
 会员593283100鑫豆2025-8-29 15:19
 会员1540591100鑫豆2025-8-4 11:31
 会员1217425100鑫豆2025-7-18 01:11

网友:
最后还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A:
改了电阻还要搬显存?

网友:
所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电阻还要搬显存?

改电阻就是为了搬显存,原机显存是海力士的,料板是三星的,不改电阻直接搬会导致显存不识别

网友B:
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C:
总结下就是显存与识别电阻不匹配导致的花屏

网友:
碰见过一次 换了核心没好 又换了显存好的

网友D:
mats跑1000m或者超频跑应该能抓到坏的顆粒显存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一般都是先干显存的。后干显卡的吧?因为干显存容易一点。。。不过能收到钱就是最好的

网友:
碰到过外星人系统更新后,进系统花屏,亮度无法调节的,是系统原因导致,

网友:
也就是说显存的问题呗

网友:
主板怎么这么黄。焊太多次了?

网友E:
这个搞完用不用得住板子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下就是显存与识别电阻不匹配导致的花屏

??????,我改电阻,是因为我要把海力士换三星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搞完用不用得住板子黄了

板子本来之前就是黄的,就不用管这么多了,客户要求修好保修三个月就行。

网友F:
为什么不先干显存呢?学习中,积攒经验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先干显存呢?学习中,积攒经验中

好像说海力士不咋地,坏的多。

网友:
这么大张旗鼓的收多少钱  感觉玩游戏的话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为什么不先测显存呢?

网友:
为什么不先干显存呢?

网友:
多少温度干下核心的

网友:
楼主基本功好扎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像说海力士不咋地,坏的多。

以前看过一个修台机显卡的。识别电阻对应显存厂家。不换也可以用,但是的显存厂家不同。笔记本有人试货没。

网友:
你是高手楼主,换芯片跟玩儿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看过一个修台机显卡的。识别电阻对应显存厂家。不换也可以用,但是的显存厂家不同。笔记本有人试货没 ...

10 系不同的电阻配置对应不同的显存,必须改

网友:
这个确实太费时间了

网友:
还是你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ts跑1000m或者超频跑应该能抓到坏的顆粒显存

跑1000M 时间会不会很长啊!

网友:
报了多少钱?

网友:
朋友的,我报的很便宜,多给了200 块

网友I:
功夫花费太大了,起码要一天时间干啊,显存颗粒又没有钢网,得一个一个小珠子摆好吧,摆的眼花的很吧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先考虑换显存吗

网友:
搞维修真的是短命活,

网友:
所以是显存故障导致的吗

网友:
诚心问下,这单报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功夫花费太大了,起码要一天时间干啊,显存颗粒又没有钢网,得一个一个小珠子摆好吧,摆的眼花的很吧

显存不很多都通用的吗!

网友(2025-02-26):
很好的花屏案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显存的问题。

你们遇到显存问题是重置还是直接更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说海力士不咋地,坏的多。

海力士颗粒我遇到坏的不少